一块ELSA的X550,256显存的问题

楼主(2011-03-25):
花屏,蓝屏,是显存的事还是BGA的事呀。有没有简单的整修方案呀。
简单
问题
蓝屏

网友:
顶一下了,希望这个版的高手回答一下了。想试一下。

网友:
显存 GPU虚焊都会引起 你先软件测试一下啊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我先把显存加焊了再说了。没有返修台。

网友:
恩,只能这样了

网友:
加焊显存一般无果,因为显存不良确实会花屏但是不一定蓝屏,蓝屏+花屏则GPU的几率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