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掉电,又自动加电

楼主(2011-03-25):
一台FOXCONN G33M02为DELL代工的主板.全板的空焊点处都是腐蚀生锈.
现在故障为触发复位不跑码,5秒钟后自动断电(绿线回到5V),5秒后又自动上电(绿线拉低).
内存和南北桥供电正常,CPU为三项供电(有2组电压为1.08V,一组电压为1.22V)
会不会是CPU供电问题啊.没办法了..在线求救!

网友:
复位灯是常亮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点评):
请问这位大哥 复位灯常亮 就可以判断南桥坏?

网友:
看看压一下南桥开机跑不跑,

网友:
多数为参与触发的芯片内部出现了问题,试着换一下试试,先换IO

网友:
IO都换了哦,换后一样的问题,不过IO是8718用 8712代换的

网友:
北桥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一般是南桥吧

网友:
自动上点又自动掉电 可以先换一个IO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啊,

网友:
可能是IO或南桥挂啦

网友:
8712能代换8718吗?

网友:
一般是io问题,有可能是楼主换的io不行啊。应该找同一型号的换上试试

网友:
看看楼上说的应该不是IO就是南桥的事  (换同型号的试试 )

网友:
机子还给客户了,,IO换了2个了,南桥焊过了。。不想修了,板子腐蚀严重!

网友:
看一下开机针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2011-05-11):
我有一块同样的板子是不跑码,无PG,加焊南桥不行,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也不行,IO是8718,我找不下就没有换,谁能告知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IO坏了或者是南桥挂了,不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IO要换一样的 修的时候要吧条件都量了再说

网友:
见过。北桥问题。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