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电后不保存BIOS !

楼主(2011-03-25):
一个G41的主板:断电后(拔掉电源)不能保存BIOS,进入得按F2,还有开机的时间很长,(从按开关到出图像),请教高手啊。

网友:
如果单是不能保存CMOS信息的话,着重检查CMOS电路;个人认为比较多出在电池这一面上。

你还说有时开机时间很长,不排除南桥本身的可能性。

网友:
着重检查CMOS电路

网友:
电池座到二极管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