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换通用电源板 触摸按键如何改??

楼主(2011-03-25):
三星943nwx换通用电源板 触摸按键如何改?? 机器问题是黑屏,没有15V 的高压板,高压线圈没有。只有换电源板,换了可以亮,可按键就触摸的,不知道如何改?大家帮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它的开关板是在电源板上接着呢

网友:
很好改,你要事先写好,山寨三星的程序,淘宝上有专用的卖。

网友:
淘宝上有好多 都是写好了943nw程序的 可以直接使用原触摸键的 别的通用板就不好改了

网友:
呵呵,你改的是电源板触摸按键和电源板不发生太多的关系,电源板只是提供了一个连线的作用,就是驱动板到按键板之间的连线,你换了电源板,你直接找到按键板的五个连线是怎么连接到驱动板上的,你就照样子连接上就行了,就是把经过电源板那部分连线用其他的延长线连上就行了,你要是换的驱动板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
到目前还没改过这样触摸的     期待高人回答

网友:
5楼正解。触摸板的连线仅仅是借道电源板而已,你可以加长引线直接焊接在驱动板上。

网友:
5 楼正解  正解  量好   找到 那 几个 线   延长 就好了

感觉 高手   为什么 手 高 因为 对于 故障的理解 和原理 理解的 通透

以后还是好好学习多多打打基础

网友:
支持5楼的说法

网友:
没改成功过。定个原装的电源板也就五十元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方法是对的,我连的方法和你说的一样,但是按键不能用的.关键这个机器电源上有个3.3V是给触摸板上连的,不知道如何做了?请教导!

网友:
这个3.3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触摸板要的供电,可我量的坏的电源板上3.3没有啊

网友:
已改好,谢谢各位,原来3.3是驱动板上出来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