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备份一半自动关机 什么问题

楼主(2011-03-25):
用的 MSXDOS v6备份的   备份要到一半就自动关机   系统新装的   可以正常使用   换过一个备份工具也一样  谁解答下  谢谢

网友:
还沙发呢,都没有听明白你所描述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备份系统啊   备份到一半 就自动关机

网友:
内存 硬盘 自己去找找吧

网友:
不会是HP的笔记本吧...

网友:
换个备份工具试试,用其他人软件肯定可以

网友:
进入操作系统正常吗    我觉得你应该把问题描述清楚 详细点 这样才方便大家回答

网友:
温度 散热

网友:
CPU温度过高....

网友:
HDD有坏到啊 老大 呵呵

网友:
试过几次,如果三次同一位置那就是硬盘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还有,检查一下散热

网友:
温度,电源,意外。

网友:
GHOST 直接备份呢

网友:
哥们说,,清楚一点啊,
硬盘

网友:
自动关机  ?  应该是重启吧?  硬盘空间足不足哟 ?

网友:
不是硬盘空间不足就是你的电源遭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CPU风扇不转了,或者是散热片与CPU没有接触好

网友:
品牌机内有备份程序,不相容。

网友:
系统能装那备份也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
散热 的问题吧,多半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B:
硬盘或电源

网友:
散热的可能性较大,先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2011-06-24):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我觉得首先要弄清楚是一备份就自动关机还是正常进系统或者干别的也自动关机呢.

网友:
手动备份试试呢。

网友:
你首先保证散热,然后其次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