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32。768晶振

楼主(2011-03-25):
是不是两个脚同时都有一样的波形,晶振才正常。
还有示波器的地线要碰主板的地线吗。还是直接拿测头去碰晶振就好。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飘过

网友:
和你用表一样,一段接地,一段测量晶振。

网友:
示波器和主板要共地。可以将示波器的地线与主板电源的外壳连一起,也可以将示波器的地线与主板上的地线相接,等等,方法很多。

网友:
下一个示波器说明书看看

网友:
我的示波器不会调   晕了

网友(2012-07-18):
其实只要有一个脚有波形就是正常的

网友:
台式机的振晶14.318

网友(2012-10-15):
我的模拟60M的测cpu供电就是一条直线,不是方波啊,也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对,有高人给说说

网友(2013-01-07):
兄弟乃神人也!!CPU供电如果是方波还能亮机估计这CPU也乃神器也!!!场管输出端的电感用来做什么的,电感之后的大量滤波电容有是用来做啥的?CPU供电应该是尽量纯净纯直流,应该是没有波形的。

网友:
表笔的地接主板的地,另一支表笔要测哪就点哪,论坛上有一篇示波器的用法,对新手帮助很大,你可以找找

网友:
LZ没用过示波器!偶看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