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收回来的机子,电池“不给力”,充满了,一下就没了,你给力哦!

楼主(2011-03-25):
    前天刚收回来的HP 520笔记本,  收过来的时候,机子不能上网,电池不能用,  充满了,一开机器,  不一会就掉电了,但是用适配器开机后,拔下适配器,看还有百分之90的电 ,一运行大程序,就掉电了,晕菜了  杂回事呢   怎么搞呢   支两招!!!

网友:
     主板我稍微测了一下   主板没什么问题,  就是电池的问题,冲到百分之百,用的也慢,但是没劲,运行光驱也就能运行3分钟就不行了  , 不用适配器也就刚开机就掉电了,              是电池的哪部分有问题了呢?     我试着修一下!

网友:
电池坏了。换快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坏了吧,修一下

网友:
   我知道电池坏了啊 ,  但是我要知道什么原因导致它现在这样子,  这样我也好修啊,给人家修要花钱的嘛

网友:
是一个电芯有问题了  还是全部呢  我记得我朋友说过是一个坏掉了  就会这样的呢

网友:
拆解,一节节的充放电咯

网友:
  这也行啊   这是我自己的笔记本拉    不能这样玩拉    那要是拆的话   那怎么搞  我拆开我那一个笔记本的电池  有好几根线的呢    有一个电芯坏掉了  就没用  怎么不能充电呢

网友:
   一个一个的测    笔记本原来有4个电芯{应该是}   那用三个也可以的吗?

网友:
好东西  顶一下 急哦点击

网友:
电芯有出问题的了

网友:
真的 我的电池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顶意思idf  是的虐待和isdjfa

网友:
  这是 什么意思呢   看都看不懂    我的电芯出问题了  我想知道怎么搞   才能好  才能正常  明白的说一下行不

网友:
有什么不给力的,修电脑这样的事经常能遇到啊

网友:
呼呼 我也收了一台笔记本 电池充满电只能有几分钟  用比的电池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