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引导时花屏 曲折维修

楼主(2011-03-25):
前几天接个机器 型号忘记了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触发显示都正常 就是硬盘引导的时候花屏 红绿蓝块一大堆  也没测试 直接加焊显卡 故障依旧 回想一下 可能是思路错了 显卡做完的前后起码也会有所变化的 即使修不好 黑屏也好 显示也好  不可能一点变化也没有啊  于是检测硬盘 无坏道 大致想法硬盘应该是好的  于是换了个思路 把南桥加焊了一下  故障依旧  拆南桥 从新做后  故障依旧 换新桥 故障依旧 刷BIOS后 故障依旧 找了块料板把硬盘接口也换了 故障依旧  无敌了  说实在话脑袋都修大了 换硬盘 可以跑过引导界面了 滚动条时卡死了   全盘格式化  用自己的硬盘 哈进系统了  原本以为故障找到了  重起机器又卡死在滚动条那里了  无耐了  光驱拔掉  重起机器  快速过滚动 进系统了  重新起机器  又进系统了   原来是这垃圾光驱挡机引起的  又把客户原来的硬盘全盘格掉 做了新系统  接到本子上引导   还是老样子 引导时花屏  没说的了  通知客户硬盘坏 光驱坏  费用不必说了  好在那板子贵 事先没给客户换  不然这费用加在一起 都能买一个这样的本子了     总结  硬盘坏 光驱坏 导致硬盘无法引导  花屏原因在于硬盘   使用自己的硬盘 跑到滚动条或过滚动条时挡机死在界面那里     也怪自己粗心  没细致的测量  跑了好多弯路  说来惭愧

网友:
这问题挺奇怪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HDD  ERASE  我都尝试过了  或许我不够专业吧  固件检测我这里没工具  也只能简单的擦出一下    你的经验是否可要告知一下那

网友:
楼主的经验,我收到了,这样的弯路这的是要少走

网友:
今天又修了一个台式机 效果相同  只是今天这个是PS2引起的花屏

网友:
硬盘坏引起花屏遇到一个,显示是乱码的

网友:
这个花屏的样子是不是跟显卡花屏不太一样?

网友:
光驱没坏,是你的系统不好用。。。换个电脑公司的笔记本系统再说吧。我修过个BENQ的,别人装的不是电脑公司的系统就是在滚动条卡死,换了系统就可以进系统,光驱用都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徒弟从事软件装机之类的也都将近3年了  各种系统我们都有尝试过  可要确定是光驱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是不大一样  花花绿绿的模块  类似坏道的样子  全盘红绿块的样子  只是类似  也有区别的

网友:
   我好像见过WD的硬盘好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可以当移动硬盘用嘛!

网友:
我只遇到过三星的机子,装系统时在光驱引导那个界面是类似花民屏的。

网友:
我的是硬盘引导时引起的   光驱根本无法引导  光驱会挡住

网友:
切切实实的碰到这几回光驱问题的,幸好我每次都先拔光驱。。

网友:
硬盘也会导致花屏,还没碰到过,以后可要留个心,免得走弯路,谢谢了

网友:
我遇到过,用DM就搞定此问题。

网友:
我了遇到过此种现象,还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搞了大半天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发表一下想法:第一,有没拿硬盘和光驱 去其它机试过?其它机不行的话才能证明是坏呀.像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主从的问题哦。第二,以前我也试过这种情况,不过,当时我是用U盘装的系统,可后来改过其它系统碟又没事了(奇怪呀)。

网友:
有时候就是一些千奇百怪的故障,其实是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有的机器进GHOST就会花屏,装完系统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