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10英寸小本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1-03-25):
先上故障现象,

出现类似底片似地图像,又像是缺红色,但用WINDOWS截图功能截图后放到其他电脑上看,是正常的。所以依此认为不是桥的事,桥是945的。屏线扒开测过打阻也正常,认为屏线也没坏。用VGA端口外界显示器也是正常的。现在比较怀疑是本本液晶坏了,有个依据是屏除了颜色不对外还闪烁。
上个液晶的铭牌和接口,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屏坏了,这个屏怎么称呼,在淘宝中搜什么关键字?

网友:
直接搜索B101AW03 40针排线的

网友:
不是屏就是排线,,,屏的几率大点

网友:
友达光电的屏

网友:
这个是排线坏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42的液晶电视  同样的现象
个人直觉  是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如果确保屏线是好的,把屏上的屏线接口好好擦擦,再插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B101AW03
这个是型号!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你找到那个VCOM测试点看看电压多少,正常一般是3伏左右

网友:
看像屏的问题!还是仔细查查电压吧!

网友:
接外显看  拆屏线 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