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款主板可以检测ddr2代内存吗

楼主(2011-03-25):
775/技嘉915P-D主板     (改过标题了 原本的是775/技嘉915P-D主板   拼945主 板【支持DDR2内存】) 有个自以为似得人 看不懂乱叫了

网友:
还是没看懂楼上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学习了。。。

liujinfu123 -5 灌水
21073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915主板有些可以下DDR2很少的945定能是下DDR2的!

网友:
nonono  我的不是外星语 我到淘宝复制过来的 本来想复制775/技嘉915P-D主板
的   那个淘宝的标题是775/技嘉915P-D主板 比拼945主 板【支持DDR2内存】

你上过小学吧 拼的意思是对比的意思  就是说 这款 775/技嘉915P-D主板
对比技嘉 945主板   我一时大意 就复制成了 那标题 淘宝就是这样写的
淘宝上完整的标题就是775/技嘉915P-D主板 拼 945主板 支持ddr2内存     (意思是技嘉915p-d主板拼技嘉945主板 而其支持ddr2内存 )  你看不懂也不怪你    别人都看的懂   微冷 都答复我了    我觉得 你还是 多去学好技术在到这里吹牛逼吧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似得
短短的一句话  你还翻译成了 “性能稳定吗,在插上DDR2内存时不会烧了吧,会不会也把主板烧了?可以先检测下内存再插吗? ”  你是不是 小学都没上过 乱翻译   我的标题好像只有775/技嘉915P-D主板 比拼945主 板【支持DDR2内存】 吧  你还是读完小学 在来发言吧

这是淘宝商家的一些宣传广告  意思就是说 这款775/技嘉915P-D主板比技嘉945主板 的性能还要好 而其支持 ddr2内存
你别装很牛似的   你是不是不服  不服 我去把淘宝商家的链接也给你找来    还有胆子说我这篇 是神贴  是你见识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他说的不清楚,能怪谁?

我说不清楚??  微冷都答复我了 难道他清楚我说什么???美女和浪都顶我了    谁 怪你了???? 奇怪  你这好像是没事 找事对吧  你好像 很牛  我是不是应该称呼你为高手  对了 如果你不想答复 别人的贴子 你可以别回复的  不过请你 别装 a后面那个什么字母来着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