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T43在顺利.无解.纠结中维修成功(一)

楼主(2011-03-25):
今天收到一台T43集显进水机器不加电待机都没有.把机器拆开机器里面大面积进水经过处理后.一测没短路的地方马上加电一测U61的57PIN 没有电压过来,马上找到D10 一测第3PIN有16V电压.很明显D10第3PIN到U61的51PIN断线了.用导线一接再加电16V电压过来了.这时待机电压也有了.但是没有5V电压.这是时马上找到U41 一测发现第4PIN只有0.9V的电压.接着找到R866 一测第2PIN有3.3V的电压,一看又断线了接好.一加电电压都出来了.按开机电流跳跑码也正常机器亮了.维修很顺利!机器装上刚装好系统准备测试掉电了.按开关又开不了.一看待机电流有点大0.1A多,心一凉难道烧掉了.又急忙把机器拆开一测发现有3.3V和5V电压没有1.8V电压.一测电感L11 也没有对地短路阻值也正常.又加上电一测U7的23PIN有3.3V电压.22PIN和19PIN分别有4.8V和5V电压但一测第6PIN发现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有2.6V左右的电压.接着又发现24PIN没有电压.一量24PIN和22PIN开路了用导线一连.再次加电待机又正常了开机,机器又亮了.这次也算顺利!机器再次装上一测试发现两USB口不能用,测USB口有5V电压对地阻值也正常当时有点郁闷.没办法又把机器拆开.一测USB电路没发现那里有问题.心想是不是南桥坏了但是阻值为什么正常呢?还是换一个试下吧.换完南桥后用U盘一插还是不行U盘指示灯都不亮.心又想是不是电压不足导致的.又找到USB供电USB_PWR 电路一测F16有5V电压Q66第3PIN(USB_DRV)也有17V左右的电压.直接把Q66换了还是不行.又找到南桥上的USB电路 一个测一遍还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由于写不完转下篇----------
进水的T43在顺利.无解.纠结中维修成功(二)续上编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6888-1-1.html
再看这篇吧!

网友:
l楼主很详细哦,学习了,谢谢。。

x245930510 -5 灌水是不好的。
Alexthinkpad -5 看你还灌水

网友:
楼主技术很高哦        该不是USB又断线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水的T43在顺利.无解.纠结中维修成功(二)续上编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6888-1-1.html
再看这篇吧!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这机器这么多故障,真是有耐心啊,刚修一个r51e机器也是进水没有待机,修到可以加电但是还不跑码郁闷死了,没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办法呀。修到这样的机器还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