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板插两个显卡

楼主(2011-03-25):
怎样让一个主板上的两个显卡都能显示?请大家帮个忙

网友:
这不是要CPU的命吗?

网友:
有种东西usb vga的,不过要装软件定usb转出来的vga显示的内容

网友:
没有说明白,是想让两个显卡分别显示在两张屏上还是玩交火.

网友:
需要有连接线连接2个显卡,这样就可以交火了

网友:
你是想让交火吗

网友:
还没试过。。。。

网友:
是让两张显卡都显示。还是玩交火..

网友:
我也想了解了解的。。。要是不同型号的可不可以用什么方法公用呢。。。

网友:
两个显卡带两个显示器,

网友:
一张显卡,有两个输出接口的就可以带两个显示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