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发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1-03-25):
2006-4-8NEC PC-VA60JBHZB故障现象:没有声音。
处理方法:测量功放芯片LM-4835发现21脚喇叭输入脚(HP SENSE) (HP IN)本来是低电平但是变成了高电平5V,正常是0V只有接入了耳机的时候才能变成高电平5V,将它拉成低电平故障解决。22(BYPASS)应当有2.5V如果没有就将它和17脚或26脚短接一下让它冲电变成2.5V就可以了。
2006426IBM 240X故障现象:用电源不能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池开机后拔掉电池马上开机。
处理方法:检查发现MAX1631电源芯片235V215V正常,75V也正常,只有21脚主供电脚只有5V电压,正常应该是16V,检查发现10电阻没有坏而是与它相接的一个三极管{9936}输出不正常更换问题解决.
2006430DELL C540故障现象:没有声音喇叭AC97芯片上有个感叹号。
处理方法:装驱动还是有将调制解调器拔掉问题解决。
200653ACER开机提示插入智能卡。
处理方法:考虑是BIOS设置了所以会有这个提示出现,放电不行拔跳线开关拔到第三个放电成功了就可以了问题解决。
200654:故障现象:A22E开机有嘟嘟的报警声音进不了BIOS
处理方法:拔下网卡问题解决。
200655TOSHIBA故障现象:开机电流跳到1.6就掉电了。
处理方法:常在电压正常,反复检查后来按住南桥就可以亮机了,松开也没有事不会掉电,加热南桥还是不行,发现南桥下面有个晶振以前也碰到过这个现象,更换晶振问题解决。
2006512NEC LM50H/6故障现象:认不到电池不能冲电。
处理方法:更换M38813MA问题解决。
2006513IBM A21E故障现象:掉电再开机发现时间跳到了出厂设置。
处理方法:首先考试是南桥问题因为它的时间跳回了出厂设置,回来更换7611的三极管问题解决。
2006513T 30机故障现象:常在电压5V3.3V正常,待机不正常有0.15伏开不了机。
处理方法:检查发现电源芯片几个电压都正常,摸南桥发现有升温现象,考试是南桥有问题更换。
2006515:松下CF-T2故障现象:没有声音有喇叭的图标但是没有声音用耳麦也没有声音。
处理方法:更换STAC9753T声卡芯片问题解决,也可以用STAC9750T ,也可以用STAC9752T更换都可以。
2006515WINBOOK故障现象:认不到光驱。
处理方法:跳线问题解决。
2006520IBM600故障现象:重起就没有声音了,设备管理中有一个通讯端口COM3有个感叹号。
处理方法:重写BIOS问题解决。
2006520:清华同方故障现象:开不了机87570有短路,没有待机不能充电。
2006526NEC用电池就会屏暗用电源就不会。
处理方法:更换高压条驱动芯片MP1010EM问题解决。

网友:
   学习无止境,大家互相学习哈

网友:
这些都是楼主的维修经验吗?

网友:
为啥都是06年的,没有最近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昨晚我在我电脑里面找到之前刚开始学习修电脑的一点维修经验,等过几天,我在把最近的补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很久以前刚学习的时候了

网友:
楼主06年就做 这行了,到现在技术肯定很NB了吧

网友:
技术永无止境,大家相互学习才是真理。你们说对不对呢。

网友:
嗯,有道理

网友:
獲益良多。。。。感恩

网友(2018-07-27):
都是10多年前的了,,,到现在成什么呢,还能见到这样的机子来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