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dt9205a缺小数点的故障

楼主(2011-03-25):
请教;数字表电压,电流都正常就是缺小数点的故障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
你的显示屏和主板是用什么连接的?

网友:
是导电向胶联接,已经清理过,故障依旧。还有其他原因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噢。我也没有办法了。换一块吧,嘿嘿,我用 ut61E感觉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在查查资料再说。

网友:
9205好便宜,再买一块吧。

网友:
我用的是UT61D,感觉不错,买块UT61E或者福禄克15B玩玩吧,有了神器,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菜鸟,来学习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解决。清理时刀盘黄片错位引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