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条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03-25):
电源板有的没有输出12V。只有21V 和5V        我们的高压条一般都是12V    怎么把21V电压降下来    改高压条?????

网友:
电源板上肯定有一处是12V的电,直接飞线接到高压条接口上对应的针就成了。

网友(点评):
12V有,但不一定合适接到高压板!

网友:
它给功放 块的供电是12伏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高压板供电电压范围是9-28V的。直接接上去就行了。找个这样的高压板。

网友:
新手飘过,求经验

ilikezgf -5 灌水。

网友:
笔记本高压条主供电最高也就2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老话题了!
简言之:
最好的办法是用20V的高压板。

网友:
用7812,
1脚VCC,
2脚接地,、
3脚输出

网友(点评):
功率不够的哦,会发热严重

网友:
不过7812发热比较大

网友:
用7812发热大,而且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 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7812 散热根本处理不好、  用  一会7812 就烧掉了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现在是换一体板, 成本高了点   呵呵

网友:
用7812肯定顶不住。

网友:
不行就用两个电阻串联,分压获得12v

网友:
买个12v-24v的高压条改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电阻接地降压,不过原理 上用不了多久
   但是我以前也 过,也没出现过返修
  最保险的就换能支持20V的高压板,淘宝上很多的
  要不就换一体板

网友:
找电容好了。电容电压除2,,,,,呵呵,

网友:
前提是 功率要够哦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最好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开关变压器的绕组跳一下,很简单把原来从5V绕到20V的那组一头接地就可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点评):
还有得绕吗?现在板上没这样封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7812不可以的,到时很烫的,因为安数不够。我用过比7812安数大的管子也是不可以出来的亮度偏暗且不稳定。后来也是换了19V的高压板搞定了。

网友:
没12V你开啥玩笑啊!仔细找找

网友:
换个适合这个电压的高压条就可以,可以多预备几个适合电压范围大点的、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21V电压都是可以的。

网友:
串联电阻可以降压

网友:
改个变压器上去看下。

网友:
楼主还是淘宝买个吧,现在的高压条都是9V到21V的了

网友:
现在的高压条都是宽电压的,你买高压板之前看清楚啊

网友:
选择合适的高压板

网友:
有的高压条 21 V  可以用的    你去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