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解密

楼主(2011-03-25):
今天收到一台R61加密,是主板上的密码,小弟新学的,请教一下怎样解密呢

网友:
用编程器或是用专用编程器把这个芯片里的资料读出来解密就好了,在深圳的话可以送到我这来解。

网友(点评):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网友:
今天有一台T40的机子搞显卡的时候把BIOS密码搞没有了,也在论坛上,看你有没有那个运气吧 你还是刷BIOS吧,在刷BIOs前,你可以放一下点试验一下,看可不可以搞定密码,

网友:
我是深圳的,你是那深圳那呢?

网友:
这个是不是BIOS呢?可不可以到一台好的机子上读出来,写在这个故障机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