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我不知道怎么下手修

楼主(2011-03-25):
来自: 广东深圳
此机暗屏 所有指示不亮 高压板是好的 屏线换过了的 我外接高压板 可以看到进到系统 但是显卡驱动没有 只是一装显卡驱动 就蓝屏呀 不知道怎么搞呀 高压板供电是有的 到是什么问题 各位说说吧 好像通病 但没几个人修好 的 在基地里看到了搜到这一些帖子
暗屏
显卡
通病

网友:
显卡的面大啊 。。。

网友:
不会吧 暗屏有图像了应该不是显卡的故障吧 ???

网友:
高压上有显卡过来的开启信号吗

网友:
显卡的面大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本人也有这个的想法 但是 所以 、信号亮都不亮这也解释不过去吧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查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是否出来了,没有就先按照时序修出来,至于驱动,你可以换个纯净板的系统,然后加载官方的显卡和芯片组驱动看看

网友:
郭祥祥
的帖子
楼主说“ 所有指示不亮” 这个我前两天也修到一台,这个是主板上的有一组3V没供上来。你看一下这个机子是不是有蓝牙,有可能那个也坏了引起的,我这个是短路了。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机子 修好了 真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显卡通病 加让EC 有从料板上搞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