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流程

楼主(2011-03-25):
主板维修流程
一、目检
① 电解电容有无鼓包、漏液、松动等;
② 元件有无烧焦动用过烙铁维修过的痕迹
③ PCB板有没有明显的开路短路短线;
④ 各插槽有无易物赃污;
⑤ 有无少件或多件;
⑥ 看跳帽是否跳错
   二、用万能表量ATX电源接口色线的对地阻值;
① 3.3V           200欧以上      1#   2#    11#
② 5V              300欧以上     4#   6#    19#   20#
③ 12V            300欧以上      10#  和小四PIN 插口12V
④ 5VSB          200欧以上                          9#
⑤ -12V           多为无穷大                         12#
⑥ -5V            多为无穷大                        18#
⑦ PS-ON        600欧左右和1K以上两种  14#.
一般只测 1# 9# 10# 20#即可.
技嘉865和有些品牌机主板(DELL HP INTEL IBM)3.3V对地阻值只有10多欧左右,5V只有20多欧左右.
以上为供电线,工作时电流大,引起短路情况较多;
① CPU VCORE+VMEM         NB NG(北桥)
② 芯片组供电 + VMEM         NB NG(北桥)
③ CPU VCORE +芯片组供电        NB NG(北桥)
④ VCC3 +芯片组供电         SB NG(南桥)
⑤ 3VSB +芯片组供电         SB NG(南桥)
⑥ 3VSB + VCC3              SB NG(南桥)
学习目的:
① 记住ATX电源引脚定义;
② 学习测试ATX电源对地阻值,通过对地阻值来判断某些芯片或电路
   中的某个回路是否存在严重短路;
③ ATX电源在待机时那两脚有高电位;
④ ATX电源PG信号为什么要滞后100-500ms输出?
⑤ 给ATX电源14#一个低电平信号,电源将输出3.3V  +-5V +-12V电压。

三、待机时和通电后触摸各元件有无发烫,主要摸一下元件;
① SB(南桥)
② IO
③ 场管
④ 网卡
⑤ 声卡
⑥ 电解电容
门电路
注意时钟芯片发热为正常现象,其他元件待机时哪个元件发烫就先换那一个。
四、测待机电压;
     1、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3.3V)
     2、电池电压(2.5~3V)
     3、跳线电压(2.5~3.3V)
     4、晶挣电压(0.15~2V)压差0.15~1.1V或1V左右
     5、开机端子电压(3.3~5V有些品牌机0.7~0.9V)
五、按开机键看能否触发?如果不触发修触发电路;不触发现象,按开机键无反映,检修如下;分五个步骤;(看、摸、压、测、换)
触发方式:
   a.I/O+NQ(较多)
   b.防伪加NQ
   c.NQ独立
   b.门电路加NQ
   c.I/O+防伪+NQ(很少见)
判定方法:
a.看是否有防伪,有则为防伪+NQ
b.看是否有I/O,有则为I/O加NQ 无则为NQ独立(SIS\VIA\芯片组的为NQ独立)
c.看是否有门电路,有则沿绿线化,则说明门电路+NQ
1、看
    A、有无烧坏变形的元件
B、COMS跳线是否正常(建议:先放电)
C、检查电池和电源是否完好
D、看有没有安装不到位的(有些主板必须安装CPU才能触发,有些上内存和显卡才能触发)
   注意:硕泰克主板就有此情况,有些品牌机会出现没装风扇也不能触发
说明:采用SMSC的I/O,在478/775系列不上CPU不能触发,因为SMSC的I/0 83脚为感应信号,它能侦测CPU是否存,此脚电压为3.3V 时认为CPU不存在,主板不能触发;上CPU后此脚电压被拉低为0V,I/O认为CPU存在,主板可以触   发。 (478  AF 26接I/O的83   775  AE 8接I/O的83)
2、摸
   A、待机时各元件不能发热(如果哪个发热哪个坏;更换)
   B、强行加电也不能发烫(如果哪个发烫哪个坏;更换
  注意:
     a.有时要稍等几秒钟
     b.对大元件要全方位摸
     c.防止静电

3、压:边压边按开机键
a.主要压CPU坐、SB、NB、电池坐、电源口、I/O、BIOS

        4、测COMS电路和触发部分电路的5点电压,也就是上述所说的待机时5电压。
   5、换:
      A:判定开机方式
      B:端子到芯片之间元件
      C:绿线到芯片之间元件
      D:芯片坏
    注意:
a.        在换南桥之前考虑先拆网卡芯片
b.        万用表测晶振不准,如果没有试波器和频率器可直接跟换
c.        Inter、HP、Dell原装机考虑刷下BIOS
此电路易坏元件:
a.        三端稳压器
b.        32.768的晶振
c.        开机元件,包括参与开机的元件或芯片
还有在实际维修中容易忽视的
a.        网卡芯片
b.        绿线到开机芯片之间的元件(三级管、电阻、门电路)
c.        BIOS
d.        串口芯片(75185 75232)
六.上假负载测供电电压(CPU、内存、VDDQ、显卡)
a.CPU的核心电压
370针的1.2~1.35或2V
478针的1.3~2V或0.9
775针的1.2~1.5或1V左右
754/939/940/AM2/AM3 1.2~1.6V
b.内存的核心电压
SD的:3.3V
DDR1:2.5V
DDR2:1.8
DDR3:1.5
.内存的上拉电压在实际维修中测内存槽外侧的排阻电压即可,为主供电的一半。
SPD芯片类似与BIOS芯片它记载着内存的基本信息,供电脚电压3.3V。
e.        显卡电压
AGP的+3.3V 由橙色线提供,+5V有红线提供
PCI-E的+12V由黄色线提供+3.3V由橙线提供,有两点+3.3V一点橙线直接提供,一点由紫线经过稳压器提供。
七、测时钟电压(在各供电都正常情况下测时钟电压)
    1.时钟的工作条件
a.3.3V 的供电
b.CPU的核心电压经三极管发出的pg:1.2~1.5V
c. 南桥发出的系统总线电压:3.3V
d.在实际维修中有时会有灰线或南桥提供的Reset
        2.整机有无时钟测PCI的B16脚有无1.6V的电压.(有些诊断卡有CLK灯,CLK灯亮则有时钟,不亮则无)
        故障:
        整机无时钟:
        现象:触发不开机,代码00或FF(表示CPU不工作)不动,复位灯也不亮
a.        保证电源完好
b.        测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CPU,内存,VDDQ)
c.        测时钟芯片供电(直接测贴片电感上电压—两端都测)
不正常:
C1.橙线到电感之间开路(可以直接由橙线到电感接线处理)
C2.电感坏
C3.与电感相连的电容漏电(拆电容,拆后正常则更换电容)
C4.时钟芯片坏
g.        测时钟芯片的复位(实际维修中可以跳过这一步)
h.        测pg信号是否正常(此故障很少出现)
i.        测系统总线电压3.3V(可测内存.PCI-E等上的)
j.        测14.318MHZ晶振是否起振(电压:1.0~1.5V.并看两脚是否有压差)
不正常:
g1.晶振坏
g2.协振电容坏
g3.时钟芯片坏
g4.I/O或NQ坏也会影响
k.        时钟芯片坏
l.        有些板可刷BIOS

局部无时钟:
现象:有些时钟测试点上有电压,有些时钟测试点上无电压(无时钟的不工作)
a.        确定无时钟的元件
b.        确定无时钟的元件由哪个芯片提供时钟
c.        从时钟点到时钟芯片之间的元件(220或则330的电阻)
d.        时钟芯片坏
此短路中易坏元件:
   贴片电感和电容
   时钟芯片
   晶振及协振电容

时钟电压测试点:(每个测试点都要测)
内存
SD          1.0~1.75V
DDR 1代      1.0~1.85V
DDR 2代     1.0~1.85V
DDR 3代   1.0~1.85V

AGP         1.6V             B7脚
PCI          1.6V             B16脚
BIOS         1.5V            正方形31脚
PCI-E        0.2~0.8V         A13.A14脚

InterCPU
370          0.8~1.2V
478           0.2~0.8V
775           0.2~0.8V

AMD-CPU
754/462/939/940/AM2    1.5~2.5V
八.测复位
1.整机有无复位可测PCI的A15脚(3.3~5V)是否有电压跳变.也可从诊断卡上看REST等是否闪?
2.复位方式:
   a.门电路+南桥
   b.NQ独立
   c.防伪+NQ
   d.I/O+NQ
3.判定方法:
a.        看是否有防伪芯片
b.        沿灰线向门电路和I/O划(有时会有电阻在芯片或接口旁边)和哪个划通就是哪个和NQ
c.        都划不同则说明NQ独立
4.说明:在修复位之前要保证各个假负载供电正常,整机时钟要有;复位端子要有电压2.5~5V
九.上完好的CPU,内存,显卡,显示器开机是否能点亮,如不亮依报错代码进行维修
十.检查各接口是否能用,如不可用修接口电路
十一.将电脑看能否装系统如不能,对各硬件进行检查
十二.烤机.保证电脑不死机,不兰屏,不重启.

网友(2012-06-24):
好像在那见过你

网友(2011-03-25):
好东西,对我 这样的新手有帮助,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上说错了,这个不是,这个是我在学校里的教才里的资料,是我辛辛苦苦打上去的。

网友:
维修,具体机器的原理图是关键,-------------

网友:
总是感觉对主板维修没有头绪,看了楼主这个帖子后就有头绪了。感谢!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锐博学员吗,你怎么会有这些?

网友:
看到了请回复下

网友:
楼主你说错了一个,硕泰克478显卡锁电路,不上显卡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好东西,不过太简单了

网友(2011-06-05):
资料是很好的,但是怎么下载不了呢?

网友:
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说的不多  但都是经典!    值得学习!

网友:
嗯   学习了  台式机现在不搞钱啊  不过也得要懂

网友:
我们新手学了,感谢楼主!!!

网友:
现在这样的热心人恨少了 顶

网友:
谢谢楼主了,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你资料里面说的防伪是什么意思啊?

防伪芯片 目测 华硕和msi 技嘉 富士康好像也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