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5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3-25):
           现在手上还有8片DELL V1520的主板,有点难度的。没有图纸去跑电路好累呀,板上的芯版都被铜刷给刷模糊了。哪位兄弟有图纸,请帮忙传一份啊,一定会知恩图报的。
       修好的这个板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拿出来说说,是为了劝告我们的新手们,在修板的时候,动一个芯片前一定要有理由。这个板是同事换了IO,南桥还是不触发,让我看看。北桥是GM45,南桥是IBM的,应该还算比较高端的了。示波器直接就先点了一下BIOS芯片(25X16)的第一脚。波都没有。这个板待机时一定是要有波的。IO换得还是漂亮的。每个脚都对得很准。呵呵,换上25X16。有波了,一触即发呀!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是不是重新换了个i/O 就修好了

网友:
回龙虎科技,同事就是因为没有去细仔的检查原因就换了IO和南桥,结果也没有修好。其实故障是BIOS资料坏了。换了BIOS就好了。我说的意思是,遇到同样的故障现象时,不要被所为的经验牵着走。还是要有根据的去排查呀。不然容易将问题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