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 3.3v短路

楼主(2011-03-25):
我来提个问题,明基s41 3.3v短路,是独立显卡,显卡拿下来就不短路,一上去就短路。显卡拿下来测显卡上的电容都是正常的,显卡一装上去,再测显卡背面电容10个有八个阻值0,bga做了两遍了,(本人觉得bga没问题)没思路,希望有思路地 兄弟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11-11-5 15:28):
我现在知道故障在哪了,当时真的很迷茫

网友:
把显卡拿下来 上电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可能显卡供电短路啦。你把显卡拿下后,显卡背面的电容还短路吗

网友:
显卡拿掉3.3v就不短路了

网友:
可能我的问题有点怪。高手都不愿意回答。我放弃

网友:
好好查查显卡供电,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挑看电感  用电烧

网友:
r126坏了吧。。

网友:
显卡上反了哈哈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了  是显卡供电

网友:
换下显卡再试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显卡不要做反哦。。

网友:
修台T41,拆时没注意看,上了两回显卡都上反了。看看显卡是不是上反了。。

网友:
显卡拆下后有没有看PCB板上焊盘有没有露铜或连锡之类的。

网友:
电烧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