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不良代码判断

楼主(2011-03-25):
自检流程:(不同BIOS程序跑不同代码)
1.0-        C0-C1-C3-0b -0d-3d-42-6F-7F-FF
2.0-        FF-C1-1d-2b-3d- 42-6f-7F-FF
3.0-        FF-d3-d4-ob-2A-31-3d-4F
1、00、C0、CF、FF或D1

  测BIOS芯片CS有无片选:

  (1)、有片选:换BIOS、测BIOS的OE是否有效、测PCI的AD线、测CPU     复位有无1.5V--0V跳变

  (2)、无片选:测PCI的FRAME、测CPU的DBSY ADS#,如不正常则北桥坏、若帧周期信号不正常则南桥坏

  2、C0、CF(CPU没完全工作)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

  CPU插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精英的主板先刷BIOS、CPU)(技嘉刷BIOS)

CF出现在NVIDVA主板先换32.768KHZ晶振

  刷BIOS、检查BIOS座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CPU座虚焊

  I/O坏、北桥虚焊、南桥坏

  3、C1、C3、C6、A7或E1

  内存接触不良(用镊子划内存槽)

  测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2.5V )DDR2 (1.8V)  DDR3(1.5V)

  测时钟(CLK0~CLK3)

  CPU旁排阻是否损坏

  测CPU地址线和数据线 北桥坏

  4、C1~05循环跳变

  测32.768MHZ是否正常

  BIOS损坏

  I/O或南桥损坏

  5、C1、C3、C6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

  换内存条,PC100、PC133,或速度更快更稳定的内存

  换内存插槽,有些主板的内存条插槽要先插最靠里面或最靠外面的槽才可工作

  目测内存槽是否有短路等机械类损坏现象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没内存的CLK0、CLK1、CLK2、CLK3、CLK4,内存主供电

  打阻值检查是否有断路现象

  刷BIOS、检查BIOS座

  换I/O芯片、北桥虚焊或北桥坏

  6、循环显示C1-C3或C1-C5.

  换电源、换CPU、换内存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刷BIOS

  换I/O有时可解决问题、检查I/O外围电路

  南桥坏

  7、其它代码

  换电源、CPU、内存

  刷BIOS

  检查I/O外围电路、换I/O芯片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南桥坏

  8、b0代码

  清CMOS

  测内存的数据负载电压1.25V、2.5V(DDR)

  测北桥供电或北桥坏

  9、25代码

  测AGP核心供电4X(1.5V)、8X(0.8V)、2X(3.3V)

  北桥供电、北桥坏(

  10、走0d后不亮

  外频、倍频跳线

  测PCI插槽之间电阻和排阻)

11、若显示0b显示器仍不亮

  换显卡,有时主板与显卡不兼容

  换电源、换CPU、换内存

  刷BIOS

  换显卡插槽、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换I/O

  查PCI、AGP槽附近的排阻和电容

  查北桥供电或南北桥坏

  12、显2d代码

  初始化INTR信号

  测AGP的AD线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北桥坏

  13、显2d代码后不变

  清除CMOS

  刷BIOS

  时钟发生器不良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北桥坏

  14、显示50代码

  BIOS坏

  I/O供电或I/O芯片坏

  南桥供电或南桥坏

  北桥坏

   16、14或41

刷BIOS

CPU坐虚焊

南桥(华硕主板为正常代码)

17 档42诊断卡不动

   南桥不良占多数

   I/O坏

18.05~07

南桥坏

19.A7(对于P4的主板是)

内存工单不足

  内存到北桥有断线

  北桥虚焊

20.25代码(次代码分两种情况)

1. 不插AGP显卡跑25,我们检查板载的设备,如1394、网卡芯片、声卡芯片的工作电压及工作频率是否正常;
2.如不插AGP跑31,插AGP卡跑25,则考虑更换北桥,少数25代码是应为CPU座空焊及BIOS程序坏所导致

21 跑2B代码

  先清COMS(电池放电)

  刷BIOS程序

  时钟芯片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坏

22. E9代码

   BIOS程序坏占多数

   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3代内存有复位)

   内存与北桥之间的AD线是否正常(相差不超过5欧姆)

  23  32代码

刷BIOS

换内存或内存本身坏

北桥虚焊或北桥坏占多数

24.C1-06-0D-41或D3-36-EC-ED

   这两种代码为典型的BIOS资料错误或BIOS电路故障,可以通过重新刷BIOS资料,检查BIOS工作来解决问题

25.0b-64代码

   上显卡测试

   I/O坏占多数

   南桥不良或坏

  注意:一般0b-2b自检成功,上显卡成功率八成可以解决问题

26.D1-D5,E0-E3,C1-C5

  首先确认本体是否不良

  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VCC、KLK/系统总线(南桥提供)3代有RESTE(复位)

量内存到北桥的AD线量内存到北桥的AD线(正反两面)一般有2---3组,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5欧

  刷BIOS

27. C0-C1-05-07代码

   量VCC、KLK

   串口芯片是否击穿

   换I/O换南桥

网友:
新人路过学习。

悦颜浅笑 -5 这话不能说,你懂的。

网友:
楼主是锐博学员吗?

网友:
谢谢,来学习一下。

悦颜浅笑 -5 好好学习

网友(2011-05-17):
都是所谓的经验,!!!!

网友:
楼主说也是所谓的经验

网友:
只看代码是不行的,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经验多一些,有些主板跑的代码见都没见过

网友(2011-06-16):
这个可以收藏,

网友(2011-07-16):
这个一定要收藏的

网友:
楼主这个还是很全的,支持一下。

网友:
收藏诊断卡还没买那

网友(2012-01-04):
(不同BIOS程序跑不同代码):好像后面没有讲,太笼统了吧!

网友(2012-04-26):
学习了希望能喝高手好好学习

网友(2013-01-25):
北桥或南桥坏了 爱跑哪些代码

网友:
已经复制,刚好一台机子出现D1 D3

网友:
很多代码都是模棱两可的啊

网友(2013-06-29):
hen 很好的东西 学习 一定要好好学习以下 我本人就是自己看了下书学了下 但是好多问题还是不会 没有维修思路去修 现在好了多了个参考 谢谢

网友:
直接换主板不就得了

网友(2014-07-25):
单单代码的话很难具体判定的,只是一个参考吧,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不同主板代码有一些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