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成这样,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1-03-25):
显卡花成这样了,,哪里出了问题,放在仓库用光驱纸盒子装着的,大概1个多月。郁闷死人了

显卡型号:双敏4670玩家战斗版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也没说清楚

网友:
双敏4670玩家战斗版

网友:
可怜的4670,没压到核心吧

看这意思跑软件也得全错
先测量GPU,内存电压再说

网友:
显存短路了发烫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再是GPU坏!

网友:
加焊了GPU不行的话。就是显存坏了啊。。

网友:
换第一个显存试一下

网友:
没测试软件建议先测量显存VDD,这么花一般是工作电压不正常或者地址线有问题

网友:
供电和滤波电容正常的话就用软件 RV770测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误导,不要乱不说好不好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我有一块bios坏 了就是不显刷个通用上去和你一样情况了

网友:
核心和显存电压都正常吧?正常再往下一步步来

网友:
我的个显卡摔了也这样,挂的了……

网友(2011-04-25):
加焊一下GPU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

网友:
已经确认GPU损坏了,想不明白的是GPU怎么坏的,放在纸盒一个月没用,就会自然损坏吗?
呀~~~倒霉啊,赔了块显卡显卡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