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装一台815主板机子的系统,新手遇到了老问题了

楼主(2011-03-26):
今天装这个系统装的是早期的WINDOWS XP SP1有些驱动都是没有的,装这个系统装好后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当然对于懂的人来说不是问题,装好系统不能上网。我检查本地网络连接的属性,然后点internet协议的属性是自动获得IP地址的,还是不能上网后来想想这早期的系统是要怎么设置,我这新手却遇到老问题了,还请各位高手指教它一路是怎样设置的?有这方面的资料看看也好,谢谢了!(装近期的XP是可以上网的,不用设置那些的,)

网友:
一般不用关它啊,用猫上网就是IP地址不能获取,也可以拨号,用路由器上网你从新启动一下机器基本就能被路由器指定IP了,如果不行,IP地址为192.168.1.***(路由器IP地址范围)子掩码255.255.255.0  网关和DNS为路由器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不需要设置的,确定你的拨号网络能够正确的连接上就可以了,本身的防火墙也要允许。

网友:
最好用驱动人生更新下网卡的驱动

网友:
815的装2000跑起来快吧?

网友:
确定设置没问题就更新驱动咯

网友:
815跑不动xp,慢死人

网友:
2楼、3楼 说的是,要不   是驱动,要不    是要手动IP。

网友:
能ping通不?

网友:
815的主板,没有板载网卡的,用8139的网卡,装好驱动就好!要是用GHOST的盘装,都会自已装好全部驱动的!要是不能上网,你换下网卡看!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不知道为什么把网卡换下PCI槽就OK了

网友:
815一般都是独立网卡,把网卡拔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