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GF-GO7400-N-A3 有顆電容對地短.正常嗎??

楼主(2011-03-26):
各位先進大家早午晚安:
小弟有個困惑還請大家幫確認一下,我原本一Sony 筆電因客人顯晶故障急用被我上 BGA 拔了下來換上,客人很高興的取機走了,我之後請深圳的朋友幫代購一顆 GF-GO7400-N-A3 顯晶,但因工作忙一直沒裝上,昨天裝上後上電卻不開機(我Sony主板原本可開的)不信邪拔下後重上錫球,再上一次BGA 但狀況還是一樣,於是量了下芯片上的電容,發現有顆電容直接對地短,且用電錶量阻值,電表直接顯示000 完全導通,請問這芯片好的話這電容的組值是這樣的嗎?
還請各位手邊如有此芯片幫小弟量下正確阻值,這樣小弟以後請朋友再不去那家買 (因先前有朋友代購很多都有問題,都開不了機)
感謝各位,附上小弟量到的那對地短路的電容照片,還請各位幫忙代查,感謝各位先進 ^_^

网友:
不正常  这个显卡上边不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
我记得那个电容应该是短路的吧  你用电阻档位量一下看是多少啊

网友:
你把那颗拆下来量是否SHORT,本体好的就是显卡坏了兄弟!

网友:
这个电容在路应是3---4欧。开路是6----7欧。小了大了都是不行的。

网友:
最少是3欧姆以上才对

网友:
你把显卡取下,把锡托干净,再打阻值如果还是短,那就坏了,有可能是原来就是坏的,或者被你做爆了

网友:
坏了像这种是肯定坏了的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量吧,也有可能你没做好,底下短路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最小3欧姆

网友:
短路了芯片

网友:
7400显卡没有短路电容,最小也是6-7欧

网友:
肯定显卡坏了

网友:
最後判定死刑,此顆在我上板BGA前就先量測過,也是000那時還很存疑,所以就上BGA試下,果然不開機,所以才又拿先前買的也不開機的 7200 7300 來量測,結果都一樣,那顆電容一旦阻值為000就一定不開機,這下確定了,不是我BGA條件有問題,而是來的時候就有問題了,花了不少RMB呀......昏,怎賣家都不檢測的嗎,買的時候都說好的,真的是無言......

网友:
拿手里的量了下 红表笔在左黑表笔在右的话是0Ω 反过来80Ω左右

网友:
最少3欧以上 算是正常

网友:
不正常用吧   只少在线3欧以上吧 掉下30左右吧

网友:
显卡挂了,楼主最好买个升级版的显卡好点。测试的本事就不好使

网友:
有阻值为零的话,可以确定芯片是坏的

网友:
楼主不妨把那颗电容换掉试试 ,说不定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沒那麼大心臟,誠如大家說的,如果一顆芯片電容壞那我可能就會換那電容,但是所有不開機的7200 7300 7400 新片都壞那個位置,那就詭異了,想換那顆電容怕也無效

网友:
LZ也太容易上当了,竟连短路芯片都识别不了,你不吃亏还等什么。再者,你拍的芯片图角都磨掉了。

网友:
好芯片脱板量,正反都是5.7,二极管档正反是3,VC97的表

网友:
我只知道965桥上有0欧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您訓的是,只是我們人在台灣,買的東西在大陸,還真難驗貨呀....呵,是說賣家賣出時也該測下呀,還是神州大陸多拐子.......不是要罵人,只是想拋出來,一是驗證這東西確實是壞的,二是請大夥提供些經驗,好讓咱們後生晚輩學些知識.讓各位先進們見笑了

网友:
楼主肯定是从华强那个地进的,那的商家那个心真黑啊! 前些时间我买了些ISL6262,连用几个都坏的,最后还好碰到块料板上有换上就好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沒錯,就華強北的.....無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