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在线测量ATX开关管的好坏

楼主(2011-03-26):
请问各位大虾们,如何在线测量ATX开关管的好坏啊。。。还有各大测试点。。。。有事您Q我

网友:
有的时候开关管在线测量不准的,最好是拆下来测量。

网友:
直接测量就行了呀  大多是3极管 量pn节呀

网友:
拆下来,测

网友:
直接在线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线测。。阻值是多少为正常呢。。。。。哪个极向哪个极才有读数呢。。。兄弟。。。。你能清楚的说一下吗。 。。

网友:
在线测用指针万用表X1欧。X10欧挡测量不短路不开路就是好的。想要精确点或者想配对就要拆下来了,

网友:
在线测量,一般都是测中间的脚对另两边的脚是否有短路.

网友:
在线测验不准确,会受与之相连器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