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2:片式网络电阻测AUOT 测试仪维修1例

楼主(2011-03-26):
昨天车间机器上坏了1台片式网络电阻AUTO 测试仪, 可用于生产检测YCN系列,片式排阻阻值R 值,IR 值的检测,并将GO 良品
HI ,LO 不良信号输出送至机器PLC,  由PLC 执行包进纸带或排出纸带。

我们的电脑主板里大家都知道有多少颗片式电阻,排阻,本公司就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制造商——YAGEO.

看图片: 测试仪器型号:  AX9201A  日产
               故障现象:        白屏

2.开机白屏,面板所有按键无效

2.

网友:
大家都看到了第一张图片吧,是整机图,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啊,见谅啊

由MEASUE BOARD+ CPU BOARD + IO BOARD+ 2块 SCLAN 转换BOARD+ 工频简单电源电路组成。
检修:

1.开机,测试各路DC 输出电压 12.-12V.      15V ,-15V 均正常。 供CPU  5V ,  正常。
    考虑到按键 同时无效,很可能是CPU BOARD ,故障,图1中从左至右数第2块板。

取下该板:  几图片

2.更换一块正常的ROM  V1.6 ,试机还是白屏
3.仔细分析电路,用数字表测试RAM  IC :  28PIN 直插  : 62256 。  就是ROM 下面的那颗IC . 第28脚应为BATTTY 供电端,
实测DC 为0V.

网友:
不好意思,不真么会发图片,实测为0V的是最下面那张图片,

中间测出62256 28与GND有3.6V 的是维修OK 后的图片,

故障检修:  62256 PIN28 应为BATTY 电压,再观察线路图,发现62256  PIN28 BATTY 供电来自IC  ADM691  PIN2,
而ADM691 供电芯片待机下的电压由BATTY 3.6V 提供。再找到图中CPU BOAR 那颗3.6V BATTY ,用表测试3.6V 正常。

仔细观察原来该BATTY 的正极与PCB 焊盘有裂纹。焊好后,再测试62256  PIN28 与GND  3.6V   OK

网友:
装回CPU BOARD, 重新开机。  OK 了,  又给老板省了RMB  10多W

2.用标准电阻箱测试其功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