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000 开机不显

楼主(2011-03-26):
昨天接一台DELL 1000  加电测试 电流上下跳了好几次到1.34左右就是不显,大小写等不停闪,拆机AMD U 集成显卡ATI的,加焊显卡 故障依旧 换U亮了 装机故障重现,郁闷拆, 加焊U座 开机能进系统 反复测试好几次都是好的 装机又不行了拆掉裸板也是不行  郁闷啊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的师傅 请指教啊 谢谢

网友:
多换几个U试试,也许是U不兼容造成的。AMD的U容易坏。

网友:
没搞了 让顾客拿走了 谢谢各位的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