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外接显示正常的同时笔记本是白屏的

楼主(2011-03-26):
今收到一个清华同方锋锐K400的本本,顾客说时显时不显。心想应该是显卡问题。拆机看了下三桥合一的。把桥取下织球重做依久不行。外接显示正常,正常外接后笔记本的屏应该是黑的才对。但它的却是白屏正郁闷。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ACER AS2920的,965集成显卡的,是刷BIOS好的,请你参考。

网友:
显示通道的问题~~北桥到屏接口有一个数模转换的芯片~~空焊会造成白屏现象~~是在外接正常的情况下~~此芯片挂了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跟桥一点关系也没有~~要不就查下屏接口跟屏线~~国产机器我遇到的基本都是转换芯片氧化

网友:
仔细重做显卡,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要是桥你肯定做好了。就是少屏的供电电压3.3V,你看看出来了吗?

网友:
还是没做好,还是再重新做一下吧,不行就换个新的!我也遇到过,是V3000的做了4次才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这位大哥笔记本技术肯定非常精通,能交个朋友吗?希望有时能像大哥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一般啦只能

网友:
这个步骤应该是先测屏工作电压,没有的话再继续找下去

网友:
该不会是屏坏了吧

网友:
想这种三桥整合很容易出问题,而且我换过芯片就从来没好过。特别是V3000那款。

网友:
呵呵 检查屏,屏线没有问题~~就是那个桥坏了~~~~换个新的看看~~

网友:
一口就说出一般就哪坏的,修机器好象都不精/

网友:
屏供电坏了也会引起白屏

网友:
同意老情歌的观点,看了好多的回复基本都是说显卡问题北桥问题,屏问题,多是灌水混分的,根本没有帮楼主解决问题,但是知道的又有几个会说呢……
还有就是好多问问题的只是说了一些简单的现象,也没有确定到了某个故障点上,跟帖的又能怎么回答呢,只能混分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多半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电压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换屏线 或是屏线接口

网友:
先量一下桥到屏接口的电路,再考虑换个桥

网友:
同方售后 本机型屏坏的相当多 建议先查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