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北桥的供电管很热怎么办?

楼主(2011-03-26):
主板型号:GA-8I845GVM
原先40A的换90A的还是热。旁边的电容都热鼓包了。红宝石的电容。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一会就死机了。北桥供电管烫手。

网友:
供电管后面有短路。

网友:
好好看看是哪的问题?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量下电压的阻值

网友:
背桥有开焊问题。或是CPU座有开焊的问题。高温就看出来问题了。

网友:
可以量下阻值

网友:
有些修不好。估计北桥老化了。换再大功率的还是一样

网友:
看样子要挂的前兆。。。

奋斗小青年 -2 我看是你先挂把, 经常看到你灌水。

网友:
这版本的主板,那管子是很烫的。修拉很多都是它坏。

网友(点评):
如果确实是版本的问题,可在管子上加个小型散热片.

网友:
好像技嘉945G的板子也有这样的问题吧,我见过好几片都是南桥边那几个管子很烫,用不了多久就坏的,技嘉865P的板子AGP后面那几个管子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问下高扩们这是不是技嘉的通病啊?

网友:
我还修了几块GA给联想代工的K8M890芯片的主板。都是北桥供电发热很严重。

网友:
测下后面的电路,应该是短路,引起大电流。把管子烧了。

网友:
打下后面的电路的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是给北桥供电的管子还是南北桥一起用的?这板子南桥坏的多。。。大电流一般是桥挂的前兆,上次修到一个内存核心管子烧毁的主板..修好用了一天突然发现板上有点臭,发现南北桥供电的管子上面的锡都融化了....换驱动ic和管子还是一样。。。打了一下对地阻值0欧了,但是还能开机。。多试了几次后终于开不起来了,发现内存核心也短了。。。。。

网友:
打下后面的电路的对地阻值看看,应该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