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激光打印机怪哉问题!!!

楼主(2011-03-26):
我接到一个兄弟HL-2040的激光打印机,打印图像花,我认为是感光鼓的原因,换咯还是不行,我又把鼓架拆下来请了灰,在打还是不行,最后我换个鼓架来试又是好的,我把里面的零件完全代换咯还是不行,最后不用他的鼓架才好了,这到底是哪里的原因啊?????
打印机

网友:
可以叫他换鼓架,但是这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下次遇见心里好有个底啊!

网友:
打印机开始是教你基础,后面要自己摸索,才能搞定!不要对打印机产生厌倦!用时间来理解,摸索!!!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极丝断了.

网友:
也有可能!单几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