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开M4600主板USB端口损坏

楼主(2011-03-26):
联想开M4600, 主板查得为精英L4S8A,(648FX+962芯片)   USB端口遭雷击损坏,查+5V正常,数据+,-端电压为零,请问如是何修理?

网友:
南桥烧了。。。。。。。。。。。。。。。。。。。

网友:
仅南桥的内部的USB接口部分坏了?南桥其它功能还没损坏?

网友:
跑一下线路 如果到南桥还是零值 可能桥空焊或桥直接挂掉了

网友:
但是开机能启动可以进入系统的,就是USB接口不行

网友:
USB只是南桥一个小模块,挂了不影响别的性能很正常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