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 965集成显卡报警

楼主(2011-03-26):
修到一台V3000机器,开机一长两短报警。明显是显卡报警,拆下来看是965GM的北桥,并没有独立的显卡。内存换了后一样,北桥换了现象也一样。上网查有很多兄弟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bios已经换了好几个版本了也不行,有谁修到过这样的问题,修好过同样问题的机器吗?难道要换南桥才行?想想也不可能呀?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看看北桥周边有没掉件

网友:
有没掉件?????

网友:
查一下北桥供电

网友:
换的桥是不是有问题呢?另外再查下你北桥的元件有没掉的?

网友:
供电不对 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1-04-27):
刷BIOS都没好啊

网友:
换的北桥是不是坏的啊

网友:
会不会是IO的问题 或南桥??

网友:
AMD CPU吗。更换CPU看看。。。

网友:
看看恒流源的电流,看是否跑到显卡还不去

网友:
还是要好好查查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着现象 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手上也碰到一台,正在换北桥

网友:
屏和屏线有问题也会报一长两短

网友:
机器没修好,放弃了

网友:
换CPU 啊 呵呵和饿和和

网友:
楼主有条件可以换一下上半部分看看,好象看到过屏线坏的然后报错

网友:
你bios刷的还是换的?我上次一台和你一摸一样,bios换一块搞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着现象 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