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2920求助

楼主(2011-03-26):
ACER AS2920求助
ACER AS2920,板号Calado。此机来时暗屏,外接正常,测量后发现:高压板主供电有18.8V,信号开启SD3.3V,亮度调节ADJ0V,说明一下:此机高压板要想点亮灯管需SDADJ都为高电平才可以。很明显此机缺ADJ电压,我把ADJ 线剪断,使其与主板断开,然后把高压板插座那头的ADJSD接到一起,这样开机屏正常显示了,可再开第二次就灰屏了,外接也是灰屏,我以为把IO WPC8763LDG给烧了,换了一个依旧灰屏,请朋友们帮我解释这么改能把显卡(北桥集成)给烧坏吗?如果北桥没有坏,还能烧坏哪里?谢谢。以下图纸简图和手绘图。

网友:
灰屏?是有背光无图像那种?先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我都换过了。依旧。

网友:
刷BIOS好的,还是谢谢以上朋友们的回复。

网友:
看来编程器很有必要啊。。。太多的怪问题都是刷BIOS好的。。。。汗死。。。所以遇到不理解的情况,先找个BIOS刷刷没坏处吧。。。。

网友:
现在背光ON信号是否正常
屏接口的信号有没有电压、波形?

网友:
看看波形   查查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示波器,所以波形测不到,但刷完BIOS后,高压板的4脚ADJ确实有了2.8V的电压了,屏接口的信号我没有测,因为之前就是暗屏。

网友:
灰屏还是属于屏暗现象嘛,重新拉个电压过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灰屏和暗屏不一样的,灰屏是屏供电正常,只缺屏信号电压,暗屏是屏都工作了,图像有,只是高压板和灯管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