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6):
今天接一主板,故障不能开机,检查时发现IO有几只脚被什么东西覆盖,细心检查才发现是老鼠便,用酒精清洗细看有一脚也断,还好有一点点没断,飞线后能启动了,只跑01,检查三大条件正常,搞了半天没结果,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上BGA返修台把预热设置150度,直接烘烤,半个小时后。哈哈既然正常了
飞线

网友:
这主板古董了吧?
您的这位顾客
老鼠跑机箱里便便

网友:
不会是老鼠尿尿了吧 ! 哈哈,便便你搞掉了,哪尿尿可不好发现呀!

网友:
老鼠便便也能搞,看来是高手

网友:
还好没烧坏其它大件 我碰到过几个客户电源里面小强被干死 结果电源烧得一塌糊涂 呵呵

网友:
现代电脑杀手 灰尘 老鼠 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