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630EZ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楼主(2011-03-26):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5630EZ的机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能开机时,待机5V。3。3V正常,按下开关,3.3V就被拉低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ACER

网友:
测一下3.3V的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有,在3.3V被拉低的时候测一下系统供电芯片缺哪个工作条件。从那个条件再入手开始查。

网友:
对照图纸 看3.3V怎么被拉低的

网友:
查与3.3相关的供电,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