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古董让大伙见识-----字幕机

楼主(2011-03-26):
是广播站的一个字幕机,是朋友拿来的,叫我看看,他说弄好可以帮我店在电视上打打广告,好家伙,
先清理灰尘,一看型号是800,生产日期人1995 12 25  生产厂是武汉视图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由386
主板的加上块字幕卡而成的专用电脑-------字幕机,通电能开机有显示只是进不了系统,系统错误,也
找不到硬盘,错误提示如下图,拆掉硬盘是40M的,妈耶,这也不知是什么系统,挂在别电脑上看还好能
打开看到里面的文件,通过里自述文件我猜可能是MS-DOS 6.22系统,具体文件见截图,可该 死DOS系统
我没装过啊,傻眼了,大伙谁弄过这玩意帮小弟一把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东东,电视台的,去看了看,不知从何下手,,等高手 出现

网友:
我以前就是玩这种电脑过来的,以前还装了win32系统

网友:
3 楼的老兄请指教一下啊

网友:
先别动里面的系统,先识别到硬盘再说 能启动硬盘后在看系统  DOS系统 坏的少  又不是视窗

网友:
DOS系统启动是执行自动批处理文件的,你看C盘根目录有这个文件不,还有就是CONFIG.SYS(好像是这个文件,太久没碰这个了)里面有启动加载的驱动等等。。。。装系统也好简单的,找到安装包,拷贝到硬盘,系统传送SYS A: c:或者FORMAT C:/S/Y都可以,在DOS下进到DOS得安装包里好像安装命令是INSTALL,不得就SETUP.....先把硬盘检测出来吧。。。

网友:
先把主板搞好认硬盘,再用把硬盘里数据备份好,用光驱起动进DOS工具箱,运行 SYS C:看能不能起动,不行的话运行  FORMAT C:\S 格式化就可以DOS起动了,最后把数据按原来位置复制回来就行了.注意复制时可能有问件提示覆盖,一定要覆盖,要不不能自动进字膜机系统.

网友:
这种机器我单位就有过,是386电脑,这种主板没有直接的硬盘IDE接口,如果硬盘不认的话,应该是接硬盘连接的那块卡的问题,那卡叫做“超卡”,卡上有软驱接口,后面有并口和串口,首先从简单做起吧,把“超卡”拨下用学生用的沙橡皮清洗卡的金手指,很有可能插口氧化接触不良了。如果还不行,那只能换超卡了。

网友:
先别动里面的东西,也别SYS C:,想办法认到硬盘就OK...估计是卡接触问题或者是线缆问题.期待楼主解决问题,这东西不忙了玩玩倒不错,哈哈...内存估计是1M-8M,看你这机器2M或4M的可能性大,内存是EDO的.

网友(点评):
大胸部 美女说的有道理,哈哈

网友:
玩DOS了,很久不玩纯DOS批理与配件文件了。

网友:
我们家5年前也是搞电视转播的,经常给别人打广告,现在忘了。

网友:
提醒一点:windows下的DOS不是纯DOS,千万不要SYS错误。
这种叠加文字字幕的功能现在许多视频卡都支持的,文字特效更多。
以前还玩过加载在场逆程信号上的图文广播,加载在调频副载波上的股市行情。

网友(点评):
内行来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是机器没有认到硬盘,检查多功能卡,和硬盘的排线是否好的,386的机器CMOS里硬盘的参数要手动设置的,并不是像现在的机器一样能自动识别的。解决这两个问题,估计机器也修好了。

网友:
机器是古董,楼主拍的相片也有好几年历史了~!呵呵~!

网友:
高手还是有的啊/这种机子都没有见识过   看了很久都不懂

网友:
这种东西坟少见啦,唉,DOS我都没做过。,

网友:
没有弄过,只能看高手的了

网友:
我见过CPU33M的好像和你差不多,时间太长了!

网友:
这相片也有好几年历史了~!呵呵~!
这老掉牙的机子还有利用价值么?

网友:
这种机器,只能运行dos系统了,建议,可在进入BIOS 设置后,进行手动设置一下,硬盘参数,这些参数,可以看一下,那个硬盘背面,是有文字说明的,例如head=xxx,等进行设置一下,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画面了。

网友:
装个WINDOWS 98 装完了直接运行那个字幕程序批处理文件就OK

网友(点评):
这个是386的机器,跑不起WIN98的,只能运行DOS

网友:
真是,开眼了

网友:
直接问他你修这个,开个最高价,电视台用的不会钱少的。帮他装台先进点的

网友:
  我见过类似的机器  ,工厂里面机床上用的 ,

网友:
386型的主机认不到硬盘,基本上是“多功能卡”的问题,去淘宝上找找吧,或许还有希望
但也可以从板卡级的维护开始着手

网友:
真的是古董,我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先把这硬盘里的东西全考出来,作一个文件夹里!再把这电脑弄到能认硬盘,如果认到硬盘能用了,就不用搞了,如果不能用,就重新格式化,在格式化的同时把DOS就装好了,再把考出来的文件考回去,并编个批处理的文件,开机时起动那屏幕编辑软件就OK了!

网友:
26楼说的很专业。不过能否通用?

网友:
机器没有检测到硬盘,看图片,硬盘是接在多功能卡上的,可能是多功能卡有问题,你把卡拆下来把金手指处理一下。或者换个插槽试试。或者换个卡试试,ISA的卡,市场里应该没有卖吧,你碰碰运气了。在没有备份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动硬盘里的东西。你也可以换一块带IDE和ISA的老古董主板试一下。楼上有个兄弟说老机器要在CMOS里填写硬盘参数,确实是这个情况,你也试一下,硬盘参数在硬盘的表面。

网友:
检查多功能卡金手指,硬盘电源接口线,数据接口线,再用BIOS中的AUTO DETECT HARD DISK,一般就会好

网友:
这个机子今 天终于有点眉目了  原机40M硬盘有问题,时好时坏,幸好之前里面文件 也拷出来,用40G硬盘C盘分区为40M,D盘空着,重装MS-DOS6.22,再把800,FONTS等文件拷进,开机启动时划红线处有错识,继 续输ZMJ批处理文件 ,可以进入字幕编辑系统,但是亮条移不动,只有按ALT+F1,F2,F3l输入法转换是常的,键盘是好的,也已代换过键盘

网友:
我们这些后上的真的看得蒙咯~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很强大很给力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没见到   学习啦    我只会装xp的系统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你这实际上是找不到硬盘.
你的硬盘能在其它机上能用,那么说明硬盘没坏.这种386机板上没有IDE接口,而是通过多功能卡接上硬盘的.请检查多功能卡接触是否良好,相应跳线是否正确.硬盘线是否老化.
这种机是DOS或者是windows3.1我以前曾在这样一家字幕机公司实习过,再清楚不过了.

网友:
红色处指没有扩展内存.实际上是指内存太小.
你的光条不动,很可能与这个有关!最关键的是,你的显卡居然是单色显卡,灰度等级都没有!还字幕?看 来是纯DOS的了.

网友:
   难得一见 谢谢楼主分享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手动设置吧
请个“老外”会英语的帮你翻译

网友:
你那个ZMJ批处理文件的命令是init_VGA,要VGA级别的彩色显卡,而你的机器用的却是单色显卡,能用才怪!

网友:
从你的图上看是多功能卡坏了,也就是连接硬盘、软驱的那块卡。另外在bios里选倒数第4项(也就是自动识别硬盘)试一试,不要对硬盘任何操作,因为主板没有认到硬盘,

网友:
好像装的是ucdos

网友:
是原批处理文件没拷过来吧,造成显卡驱动没有安装。
应该是用一个新硬盘,分区, FORMAT C: /S ,然后,将原硬盘上的全部文件,文件夹全部拷过来就能正常工作了。要不参考原盘上的AUTOEXEC。BAT   zmt.bat 看看里面的加载项对比少加载了什么。显卡是原来的怎么可能是单色显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格式化了,批处理文件全拷过来了,原先本来就是用九针头单色显示器的,我有点怀疑现在装的MSDOS6.22版本太高了引起不兼容导致出错,可惜网上找不到UCDOS3.0版本的

网友:
显卡可能给人换了,现在想找ISA VGA显卡相当困难吧?字幕机不可能用单色显卡的。最好还是看看原AUTOEXEC。BAT和CONFIG。SYS ZMT。BAT 看看他们加载了什么,现在少加载了什么。UCDOS只是提供中文支持,版本无所谓的。

网友:
DOS年代,版本的高低作用和引起的冲突不明显的。倒是EMM386 HIMEM和电子磁盘这三个文件的加载和加载到内存中的位置相当重要,因为DOS内存管理分高低端位置的(文件名可能有错,大长时间没接触了)。

网友(2011-04-26):
照片牛,06年的,机子更牛,我没见过

网友:
好老的古董机子呀!见识到了 嘿嘿……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片不是06年的,是前不久照的,是相机时间没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片不是06年的,是前不久照的,是相机时间没调整啊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DOS6.22是怎么装的.也许你安装了一个太现代的DOS(虽然版本都是6.22)

其实用SYS C:或者FORMAT/S C:命令做出来的DOS启动是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然后把原来盘里的东西全部拷回去.

如果还不行.你把40M硬盘做成一个硬盘镜像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我的疑惑是,那几个重要的文件居然没有在根目录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刚看了图片,是HIMEM。SYS文件没有加载成功,DOS无法使用高端内存。如你所说真的全盘拷过来了,怎么可能会文件丢失或路径出错呢?
原因只有二个。一是没有拷贝全文件,只是拷贝了根目录下的文件和文件夹,文件夹里的文件并没有拷过来。二是在你以前有人已搞过这台机并重做批处理文件造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要用DM来分区格盘,DM 对DOS的支持好不好无从查考。

网友:
我也有一部,不知道现在还能做什么

网友:
快廿年没用过这种AT机了,不知道有人会说看到加载不成功,难道有些图不见了所以我看漏,bios  C D 都NONE 了,难道硬盘还会自动启动....

没记错一般40M 不是 TYPE 27 就是 TYPE 40(已没这类机子所以不太肯定),这可要手动在里面设定,bios 应还有个用戶设定,可參照硬盘上印刷的 Cyln Head Sect 输入

老卡一般都不会是PNP ,有些要在 autoexec.bat config.sys 里设定 IRQ= IO= ,不知道楼主能否把內容贴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上的,请看清楚再说,本来人家就不熟悉DOS,别再把别人往死路上带了。
能启动就证明主板认到了硬盘,并启动成功了。有图为证。
40G硬盘显示TYPE 47 正常啊,当年的BIOS把认不出的硬盘都显示为 TYPE 47。D盘NONE问题是D盘分区容量过大认不到无法使用而已,
启动显示HIMEM。SYS加载失败,系统无法使用高端内存,如SMARTDRV。EXE。原因有二个,一,HIMEM。SYS文件丢失(没拷过来)。二,CONFIG。SYS 文件编写出错,将EMM386和HIMEM的顺序倒了,要先加载HIMEM后加载EMM386。
最基本的CONFIG。SYS文件如下:

FILES=30
BUFFERS=30
DEVICE=C:\DOS\HIMEM.SYS
DEVICE=C:\DOS\EMM386.EXE ram
DOS=HIGH,UMB
STACKS=9,256

网友:
好东西啊,,赚大了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见都没见过啊,真是个老古董啊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2011-06-05):
还真是古董级的玩意啊  楼主搞好了没有啊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怎么在根目录下command.com config.sys autoexec.bat这几个系统文件一个没见着呢?

网友:
那块卡叫多功能卡,IDE COM1 FLOPPY 等功能作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