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1摄像头

楼主(2011-03-26):
摄像头有2.85V 5V两组电压  阻值正常  系统驱动都实验过,接着如何判断  ,设备管理器没有识别到设备

网友:
你是要说明什么啊,你是说你摄像头不显示,还是说明什么呢,不显示电压正常,那么是不是摄像头本身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