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000笔记本集成内存颗粒怎么分辨位置顺序

楼主(2011-03-26):
这是有内存BIOS的一面
这是另一面

不知道怎么分辨哪个颗粒是第一颗,哪颗是第8颗,现在笔记本轻微花屏,
检测到是第8颗颗粒坏了,第8颗颗粒认识我,我不认识第8颗颗粒呀,求助,在线等

网友:
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照片弄错了,放上去了

网友(点评):
你是故意的吧,想相亲是不。。。。

网友:
就是这个内存颗粒加焊后就好了,哈哈

网友:
就那么几颗,随便吹下酒可以了撒。。。。。分来做神马。。。

网友:
没办法啊,新问题,慢慢摸索

网友:
請問一下你有用RST去掃嗎?
要先確定哪一個區塊有問題才能對應哪一顆RAM
如果輕易下手的話到最後就是不開機了

网友:
把颗粒拆了一颗RST测不就好了。

网友:
找找点位图  华硕的点位应该挺好找的

网友:
简单的方法,看颗粒PCB编号

我猜的

网友:
不要人云亦云。内存颗粒没有什么顺序排列之分别

网友:
是用RST扫的,

网友:
内存一般修的几率高不呀,,我们这里还没几个维修的修内存了。,。。呵呵

网友:
一般封装的颗粒坏的几率不怎么高,修过许多显卡花屏的,都是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