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RST内存检测结果分析

楼主(2011-03-26):
用一根DDR333的单面128M内存带一根DDR400的双面512M内存通过RST检测(如图),
请教现是否报两根内存都存在问题,具体如何定位?

网友:
建议 先把金手指清洁干净 再测

网友:
第二颗正反面可能都坏先换背面再前面。第四颗前面也坏了换之,一定要洗干净再测量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第一条要来带的128M好像也有问题,应该清洁一下再测。

网友:
母条都有问题样?

网友:
暂时还看不懂。。。。

网友:
FROM改成128     TO 改为639 在测试下看看

网友:
还是看不懂。。。

网友:
应该把SPD减1!先检测一边!没问题写回再检测!

网友:
先洗下,查下电阻,,, 正反第2颗

网友:
都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哪位发个RST的教程就好 了

网友(2011-04-25):
先把金手指清洗干净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