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s进水机,不充电故障完美修复

楼主(2011-03-26):
型号:asus f80s
故障:此机拿来是不触发.进过水,又被人家修过是二修机.接过机用可调电源插上看待机电流为0.2几.
待机电流偏大肯定那里有短路的.折机发现此机被别人修过并且充电芯都被加别人搞的不知那里去了.在仔细查看.充电芯片的的上管都没有.找到图纸发现充电芯片是8725E 上管是P沟的Mos管,从料板上找到换上.插可调电源还是待机电流偏大 .io被加焊过.心想是不是坏或者是IO短路了呢.引起待机电流偏大.仔细查看IO各引脚.发现有一引脚.被拖连在一起了.用烙铁重新加焊了IO.待机电流正常 了.按开关键不是不触发.量IO的供电,时钟晶振,等条件都正常.南桥工作条件都正常..虽更换IO芯片.OK可以触发.电流一直上升到1点几伏.OK亮机.
于是装 机.当装上电池时发现充电流没有变化.难道充电电路也坏了.晕!
真是一机多故障啊.
哎.折机修充电电路.量充电芯片各引脚电压上图

更换充电IC的上下管.还有充电Ic还是老样子.没充电电流.测量充电Ic外围的元件都正常

现在已经换 了两个充芯片还是不充电请教高手给予解答.万分感谢

下面是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1F80S MB_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得ACOK 信号为0.几伏 是不是正常 的.看原理图是不正常 的.现在
不知怎么修,什么都换了.
看原理图应该为高电平.我在此脚上给他加了个电压还是不行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acok是低是对的,因为后面没有上拉,开漏输出的

网友:
本想看看的 下载要10分 一个  还是不看了  你在论坛搜下充电电路的故障维修 希望能找到思绪。

网友:
楼主啊,下载你这个还要扣分的啊
这样有谁会帮你呢
还是故意骗分的呢

网友:
别人动过的?顺着图查条件吧,什么都有可能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看原理图应该为高电平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 这电路图太大了一个不好传啊
你需要发的把QQ发过来我给你传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麻烦你说下怎么上传下载不被扣分的

急啊

网友:
刚才图太小了 我又重新整理了

网友:
请问,楼主的截图中的标注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用的PDF 的附注工具

网友:
看一下三脚ACIN

网友:
回复 网友E:

插上适配器时为2.2V

网友:
检查充电需要的工作条件

网友:
706618696,QQ发给我吧,

网友:
需要那么多下载分啊 ,我还是不看了 ,小哥我分少

网友:
                                        attach]故障已解决 谢谢大家支持

上图
这是修好后的,插上适配器插上电池的充电指示灯在亮

这就是修好的待机充电电流

就是这个CSSN 检测充电电源电流大小的负向输入端断线此起的不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再看看原理图,当采样电压大于2v时,mos管栅极为低,mos管不导通,而acok就相当于悬空了,因为外面没接东西,所以这个脚正常的状态下就相当于一个空点,你能说一个空点是高还是低吗?如果外面接了上拉,就是高电平了啊,你能看内部图了,很不错,再看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天狂
的帖子
你的板子是检流电路断线了啊,真不好意思,你 的图标的太复杂了,我就没仔细看,这种我修了好多了

网友:
怀雪
的帖子
真不好意思 疏忽了这一点,呵呵

网友:
前图纸没用打不开啊

网友:
一说是不充电我就怕怕了,楼主搞好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