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开机掉电,按媒体键能高机,是什么道理啊

楼主(2011-03-26):
手头一台华硕F8V,按下开机键后,看着电流都跳着差不多快亮了,面板上的灯齐闪下,按理就该亮了,这时却掉电掉了,然后又自动重启,反复如此。按多媒体键就能开得了机,只是停在几行英文那里,过会儿掉电掉了。

客户说是做系统时,GHOST到头重启就变成这样了,之前都用得好好的。。拆开键盘没有进水的痕迹,这个问题搞不懂啊!!所以特来请教各位老师~~

本机拆下主板,取出电池CMOS放下电就OK了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再看开得起机不?看是不是硬盘引起的

网友:
硬盘和光驱都已拆下。故障一样

网友:
那几行英文是什么  贴上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BIOS损坏,刷一下试

网友:
衡阳小丹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看一下休眠开关是否正常,

还有BIOS 程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呵呵~~机器已经搞定!!!拆下主板,将CMOS放电后搞掂了~~

网友:
刷BIOS不 一定能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