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Dell 1420 键盘失灵。。。。

楼主(2011-03-26):
没有进水 键盘失灵 除了 开机键 其他键也失灵。 不知道谁遇到过。指点一下 。有时候 拍拍机器还会起作用 。。。现在按哪里都没有用了
键盘失灵

网友:
键盘接口松了啊,DELL这款有这毛病。拆时要小心,压板容易拔出导轨!

网友:
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
拔掉 按键板就可以的 是不是按键有短路啊

网友:
那个机器键盘口是爱出问题的

网友:
接口问题吧!加固先

网友:
我家的1420还没出现这种情况,接口坏了?你说拍拍又可以了,是不是有虚焊了

网友:
把接口插好,不行就换键盘

网友:
把c壳拆下来,触摸板上有个键盘控制芯片,加焊一下,保准好,好了,说一声

网友:
我的好了 把 按等多的那块键板板 素有接地端 都绝缘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