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表该信谁?

楼主(2011-03-26):
滨江903刚买的,90元,看中它量电感的功能(好象它是量电感最便宜的表了),到手后发现此君很费电,烦恼。
杂牌9205入手好多年了28元,,功能简单,反应快,省电好用,,,似乎老了。
胜利921入手二个月50元,小巧方便功能也强,关键是它不用9V那电池,两节7号搞定,二月了没换过电池。
今天一时兴起,用它们同时测量同一电压,显示的居然各不相同,我该信谁呢?(数显稳压电源出来的电压,电源上显4.1V)

网友:
这些表都是正常的,误差都在允许范围 内.

网友:
自己对自己的工具有了疑问,那客户完全有理由对你的技术表示怀疑。

网友:
我的fluke测稳压电源的9.2V 还显示9.36呢不过换胜利表也显示9.36。要么是电力不足导致的。要么是稳压电源不准确。

网友:
其实我是闲着没事骗点回复玩滴。

网友:
维修时建议买个好一点的表,特别像测量显卡上面的显存VDD GPU VDDC等。都是差 0.几V就有可能不正常。个人用FLUKE 15B省电哈

网友:
呵呵,申请个美信的基准芯片你就知道哪个准了,我申请到6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头象上的是什么神器???看样子相当邪恶

网友:
Fluke289,没啥邪恶的,4位半

网友:
表 都要那么多个?手下有几个弟兄吧!

网友:
跟电池的电量有关系的~电池快没的时候测量就有偏差

网友:
很明显,胜利4.08是最接近的。前面的4.05和3.96都没它准吧。

网友:
饼哥说到的 测9.2V稳压电源, 那可能是稳压电源里面的电压表有误差造成的。

网友:
做维修,这点小误差是在允许范围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偷偷用过饼哥的Fluke,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饼哥,,问一下,那个笔记本电源,,原装的,18.5V,,19V,,都标准吗。。。有时候测一批电源,都不标准,,,18.5V的,,用15B来测,不是高点,就是低点,,没一个是标准的,还是带负载测的,,测那个稳压电源到是蛮准确的!!

网友:
买万用表的时候楼主没有看注意这四个字吧:真有效值!

网友:
并且这些万用表的使用说明书上面都有一个备注是说明这个表的误差在正负多少以内。这些是正常的。何表可以准确,望浩瀚环宇,数福禄克可以解忧。。。

网友:
胜利921我感觉一点不好用,反应慢,尤其是二极管档,
而且蜂鸣档是破鸣声,可能我这个质量有瑕疵吧

网友:
买个好点的万用表,误差在0。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Fluke289要4K吧,看来你可真有米呀!

网友:
差不多4K买的,还好是Made in USA的289,不是Made in China的289C

网友(点评):
仰慕啊,看样子过两年也要去USA弄一台了。

网友:
好的工具是事情成功的一半。楼主买表的时候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些万用表的说明书上面都有相应档位的备注说明:正负多少误差。就像初中老师说过的那样:误差不可避免,但是要尽量减小。并且买万用表的时候尽量买:真有效值  的表。

网友:
我用的伊万9205吧,好像是这个型号,用了6年了,这个表有个保护功能,任意量程220V电压坚持10多秒,这个功能很好,个别电容没有放电完,一般的表一测就挂了,这个表不会,没有这个表的时候,一年就烧了好几块。

这个表的这个功能就是好,比那些胜利什么的都好,保护功能太强大了。唯一缺点就是太费电,一次得用三节7号电池,不过,在这么强大的保护功能面前,这不算什么。

网友:
4K的表太邪恶了,,,,,我用过的表加起来可能连你支笔都买不到。

网友:
你的表笔阻抗不一样

网友(点评):
这点怎么就你想到了呢?那些表笔改装过吧。

网友:
一般来说新的胜利靠谱点
自己校下表吧

网友:
话说伊万9205是长什么样子的?
FLUKe自动表也有全保护的,就是贵

网友:
误差存在本来是允许的吧。。只是越贵的表。误差越小。。没有误差的表好像是不可能的。

网友:
如果在允许的无耻范围内就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表用了一年了都没注意过这个

网友:
很正常的现象。我十几个表还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呢。关键不超差,稳定就行。这些固有误差可以在测试结果中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