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盘是不是没救了呢? 在线等。。。

楼主(2011-03-26):
原问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598-1-1.html

***********************************************************
在网上找个了春花破解版的,做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096k x 16 DRAM
NHAWK - 1_Disk    S-41   10-23-06_16:40
Buzz HM SFI
!
(P)SATA Reset
Wrong Yuma Chip! Drive will hang

这个故障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本人用的破解版春花希捷伺服机

刷bios 后sf 然后加载ata hdd信息模块后出现的

现在不认盘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

什么原因造成的?

怎么才能修好
但是盘体运行正常,等高手!!!

网友:
换主板试试吧,不知你搞的啥测的,看提示是主板错,驱动错,

网友:
看了你的原贴,给个你参考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
春花->春华
刷BIOS->写ROM
楼主把修主板的用词都用到硬盘里了.哈哈...一个意思.

楼主用春华破解程序,看你问题是进了F级了.
你现在需要APP引导起来,然后进T,写APP至硬盘.才能继续SF.
也可以停止SF,进50,写认后,看效果.

网友:
不知道楼主原固件备份了没有...备份了就好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