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03-26):
华硕主板,775的U,时亮时不亮,有时诊断卡跑d4,不亮,有时跑过d4,d5,……00,亮机,我试了十次,有六次可以亮,刷过BIOS,加焊过北桥,都无济于事,还是时亮时不亮,测内存供电正常1.93V,内存时钟1v,不插内存跑dE,插内存不亮跑d4,是CPU座子虚焊吗、??和座子有关系没,,,无助中……………………

已解决,详见27楼

网友:
要么北桥空焊,要么内存这边电压不稳定

网友:
北桥拆下来重做应该会好

网友:
桥没加焊好吧 拆下重做

网友:
内存换根试试

网友:
北桥没加焊好吧

网友:
内存的MOS管和IC换换,电解电容也换换,估计供电元器件有氧化导致电压不稳

网友:
加焊cpu坐看看呢……

网友:
华硕的板u座都爱虚。

网友:
BIOS  CPU座 或北格空焊

网友:
内存附近也有很大可能呀

网友:
可能内存供电系统不稳定,在就是北桥,U座,你在看看

网友:
应该还在内存那块

网友:
换槽子试一下,不然就换供电电容

网友:
应该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加焊座座看下吧,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北桥空焊。。。。。。。。。。。。。。。。。。。。。。

网友:
华硕的烂板子,最不稳定,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买

网友:
楼主以上方法都可以用 !

网友:
我有一块ESC的板也是 类似的故障 之前是换过南桥 d3  00   有时偶尔会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