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S 进系统后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1-03-26):
我今天接到一华硕机器,开机正常,但是进系统后就自动关机了,就像人为从系统关机是一样的,做过系统,换过硬盘,还是老样子,请教各位大哥,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前的三个月换个北桥。
华硕

网友:
刷BIOS试试,也可换根内存条试

网友:
是开关键搞的鬼

网友:
时钟电路问题

网友:
先看看开关,如不行再看看键盘芯片,不过看情况很象是软件问题。

网友:
你做过散热吗? 这机器温度好像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