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驱动板 3.3V跳变

楼主(2011-03-26):
花屏 驱动板 3.3V跳变 但用了几分钟之后就好了 电压跳变只会在刚刚启动的时候出现
驱动

网友:
先更换3.3v端100uf或是220uf16v电解 如果无效 更换3.3v稳压器1084 3.3或其它型号的稳压器

网友:
xuan5312
的帖子
1085 能代换1084吗

网友:
哦 没有用过1085 淘宝有1084 很便宜 如果应急的话 有网友断开1084 用5v串连二极管降压的方法获得约3.3v 不过 我不赞成 维修时短时间用于确认估障元件倒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