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80V换屏产生的一堆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26):
华硕 N80V换屏,把屏拆下来,没小心把焊在一块小板上的七根线上的小线弄断了,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好,用万用表量都短路,看看焊接应该没有问题,结果主板短路不开机,单主板也不开,不过把BIOS电池拆下来就能开机,接上BIOS电池只能开一次,关了再开就又开不开了,新机器修的没有经验,请大家帮忙哪里出问题了
华硕
不开机

网友:
还是焊接或小板的问题

网友:
继续求助中。。。。

网友:
是不是动到休眠开关了 ?

网友:
这个上次有一台这样的机,也是被别人换屏后,出现触发的,然后放掉电池就可以开一次呀,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哟,继续求高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换根屏线吧

网友:
把短路找出来啊。

网友:
那确实是蛋疼啊

网友:
呵呵 以后长经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