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驱动板怎么接液晶排线,拆的时候忘记看了

楼主(2011-03-26):
买了个一样的驱动板,拆坏板的时候忘记是怎么接的了!

感谢版主啊,感谢论坛

网友:
如果你买的是2025板 那左是供电

网友A:
你也可以先不接屏,上电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先不接屏,上电测量下就知道了

版主啊,本人菜,连表都没有,本来以前的驱动板是好的,就因为没有电源,我接个外接电源把板烧了,因为正负反了,,,在网上看见一哥子的好像就是 这样接的,帮参考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70483

网友:
表都没有也修?你的条件真艰苦

网友(点评):
不是一般的艰苦,他可以把手弄点稀硫酸去碰下针,电力购足的就是供电脚

网友:
哈哈,这位兄弟太逗了。。是业余的吧

网友:
是啊,业余是,30买的坏显示器!发现高压条接起就屏幕闪,把高压条取下用电筒照看见显示正常,因为还差电源,用的普通DC9V路游器用的电源,以为是电源不带不动的原因,直接从主机电源取电黄线到驱动板,谁知冒烟了,驱动板也挂了,,,,总之现在好了,具体插法就是我贴图的方法,,,让大家看看开机效果,,还是可以的哦,,,,西西

网友:
哪个这么牛啊 没有表就休东西啊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强人

网友:
烧板是因为电源板到驱动板的电压太高了,你接哪的5V啊,要经过降压成3.3V才行的~

网友:
2025板上屏线接口旁边有一白色的小三角形与屏线接头上的白色小点对应插上就行,不过楼主连表都没有,做维修确实有点悬

网友:
佩服啊~没表都没修,我还嫌一个表不够呢

网友:
你业余的让我六体头地,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关门改行了

网友:
我立马改行,修卫星去

网友:
这个板本来就是12V电压输入的 你使用路由器的电源当然不够功率了 如果现在烧板了 估计还有其他东西坏了

网友:
你可真是个强人呀

网友:
强悍,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好牛X的工作环境

网友:
没表的时候用舌头去当表也可以,时间久了就能测到电压多少V了

网友:
能修当然自己修了,比较佩服楼主的精神,另外,告诉你,屏线是红线对第一脚,图上是左边的地方。按钮板的顺序是ON Gled Rled GND KEY1 KEY2 KEY3 KEY4 ,你看一下驱动板上的标记,紧靠靠ON一边插就可以了。后面空位不管。

网友:
供电几个脚是相通的.好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