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945 不跑码维修思路

楼主(2011-03-26):
求技嘉945 不跑码维修思路

网友:
你刷下bios看看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都有的话,试着压CPU底座和北桥试试看跑数不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BIOS 跑线 加焊桥和U座

网友:
你什么数据都没法上来怎么跟你说啊!电压,时钟,复位,BIOS什么的都没说

网友:
不跑码故障一箩筐啊。。电压 时钟 复位 BIOS  CPU座。。

网友:
试下加焊CPU或北桥

网友:
这主板座子容易虚

网友:
晕,不跑码的说不完的,太笼统了。